[求助] 顶层做CTS时模块ILM的时钟树延时是如何计算的

楼主(2013-03-22):
顶层做CTS时模块ILM的时钟树延时是如何计算的,是取模块内部时钟延时的平均值吗?

网友:
子模块在create_ilm 的时候已经把min/max clock latency 算出来了,存在ilm里面,

top在link的时候,自然就知道sub level的 clock latency大概的值了,

因此就不需要float pin来标值了,还是很方便的 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