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教一个Debussy混合编译问题

楼主(2013-03-22):
本人下载了一个VHDL的IP核,要和其他的verilog IP一起使用,本人的仿真工具是modelsim,我可以使用modelsim对这些模块进行仿真,但是使用Modelsim对这些模块仿真以后,看波形实在太不舒服了,也无法把波形和代码相关联。所以我查了一些资料,使用fsdbDumpfile函数把它生成为sfdb文件,希望用debussy打开。但是现在有两个问题:1.生成的fsdb文件没有加载任何VHDL模块的信号,我无法查看VHDL IP里面的任何内容,只能看到verilog 的IP和testbench里面的东西。
2.我无法用Debussy软件同时打开verilog和VHDL写的IP,虽然我在verilog写的tb里面可以同事调用两个模块,但是只限于modelsim认识,debussy不认识,我没法把fsdb文件和rtl代码相关联。
请问诸位高手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啊?

网友:
debusy中一个窗口是专看代码的,有个叫nWave的是专看波形的,把代码和波形都成功加载进去,然后:
使用鼠标中键,拖动代码中的一个信号至波形窗口,即可显示它的波形。

网友(2013-10-27):
debussy在看波形同时与verilog和VHDL的信号相关联的时候,需要先用debussy编译你自己的verilog和VHDL,但是编译这两种语言是需要不同的命令,你可能是再debussy编译的时候只编译了verilog,并没有编译VHDL,所以在你的波形中看不到VHDL模块的信号

网友(2016-04-27):
回复 楼主:

请问您这个问题后来是如何解决的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