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教:接不同电源时,ADC采样错误。

楼主(2013-03-22):
最近在做一块控制板,该板上有蓝牙,ADC,处理器,USB调试口,DC电源口。传感器输入通过有源滤波电路接到ADC输入,蓝牙将ADC采集到的数据发送到手机上,进行波形显示。
    现象:1.单独用USB调试口供电,手机端接收到的波形正常;
            2.单独用DC电源适配器供电,手机端接收到的波形异常,有很多毛刺;
            3.单独用直流源(安泰信直流源)供电,手机端接收到的波形正常;
            4.同时用USB和DC电源适配器供电,手机端接收到的波形正常;
            5.单独用适配器供电,并将板子的地与大地相连,手机端接收到的波形正常;
            6. 单独用锂电池给板子供电,手机端接收到的波形异常,有很多毛刺;
            7.单独用DC电源适配器供电,并将传感器拆除,即ADC输入为0,手机端接收到的波形也为0,没有毛刺。
    我们怀疑过是电源适配器的问题,但是用锂电池供电还是出现同样的问题;也怀疑过是电源芯片问题,我们单独做了一个5V转3.3V的LDO电路,5V输入用控制板的5V电源,3.3V输出给ADC相关的电路供电,还是出现同样的问题;如果用示波器看波形,只要示波器的地一接触到板子,手机端接收到的波形又正常了。只要将板子的地与大地连起来,就一切正常了。问题一直没法定位和解决,请诸位大侠给点意见,指点迷津!!!!!!!

网友:
请问,你的第2点和第5点是一样的吗?DC电源适配器和适配器有什么区别?怀疑你的地有问题。

楼主(2013-04-24):
回复 网友A:

    是一样的适配器。地有问题,怎么解释?有解决的方法吗?

网友:
将示波器的电源线用两脚(而不是三脚)电源线,情况会怎样呢?
PCB的地有问题,抗干扰有点差,如果你的DC电源适配器是AC/DC的话,在适配器里加一个Y电容对这个问题有好处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电源适配器是采购AC/DC适配器的,通过了CCC和CE认证的。请教一下Y型电容在哪个位置接,除了加Y型电容,还有别的进一步的措施吗?比如说扼流圈等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在变压器的初次级之间,容量1000pF或2200pF 耐压大于1000V(DC)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能截个图吗?这个原因可能比较隐蔽,还有在做实验时,电源的输入点相同吗?这一点很要,也容易漏掉,AD、DA杂散最头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