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画版图调用管子出错

楼主(2013-03-22):
真心解决不了啊,库中MOS管的Layout可以看,但是自己
新建一个Cell画版图的时候可以调用库中的电阻,电容,唯独
不能调用MOS管的Layout,是库的问题吗?缺少pcell吗,求
指导解决啊,谢过了
CIW窗口提示 undifined function- m3524_mosDisplay

网友:
以前出现过这种问题,最后把集群重启一下就好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如何重启集群

网友:
这是  skill中表达式运算错误的样子, 因该是重启可以解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