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极点频率到底是什么?

楼主(2013-03-22):
如果传输函数H(s)=1/(1+s/1000),那么极点频率是多少?
我认为极点是s=-1000,而s=-jw,所以极点频率是w=1000j。可是这好像说不通啊。
我看拉扎维书上直接说极点频率是1000,为什么啊?求大神解释!

网友:
极点!=极点频率。
s和z平面都有极点,但两者意义是不同的,但对应的频率却是相同的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既然极点不是极点频率,那极点频率是怎么定义的?

网友:
你确定书中用中文写的“极点频率”?我一般称之为resonance frequency, 也就是s面极点的虚部。

网友:
频率是-1000,你如果用exp(-1000t)输入,会得到无穷大响应。  但是由于测试信号是coswt,所以只会随w增大而减小。   基本信号是exp(at)*coswt。  实数轴上的信号是exp(at),虚数奏上的是conwt。

网友:
极点就是一个复数频率,输入这个频率的信号将会是系统输出无穷大,对于复数频率a+/-jw,所对应的信号就是exp(at)*coswt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极点频率是不是极点到原点的距离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