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一个采样放大器的FFT结果分析

楼主(2013-03-23):
各位好,我设计了一个电容翻转采样放大器,但是FFT分析的结果很差,
这是分析图
PHI1和PH2为两相非交叠时钟,

目标精度是10位采样率80M以上,还没认真调好。用的是普通的NMOS开关,还没用好的bootstrapped。不知道Cs有没有选对用了3pF,算了下闭环反馈系数大概0.8,据说这个对噪声有影响。
做电容翻转结构SHA所以运放为带自举增益的折叠共源共栅,以下是结构图,辅助运放也是同样结构的folded cascode,供电3.3输入输出共模均为1.65

单端输入2.15的时域采样结果
用的hspice2010软件0.13um工艺库,不知道FFT仿真步长对不对,谢谢!

网友:
.option fft_accurate=0.1u

.OPTION FFT_ACCURATE
Dynamically adjusts the time step so that each FFT point is a real simulation point in HSPICE/HSPICE RF.
Syntax
.OPTION FFT_ACCURATE=[0|1]
Default  Value if option is not specified in the netlist: 0 Value if option name is specified without a corresponding value: 1

还有你的时钟周期很短,看波形像是精度不够

楼主:
"还有你的时钟周期很短,看波形像是精度不够具体是什么意思?谢谢!

楼主:
"还有你的时钟周期很短,看波形像是精度不够"具体指的是什么?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