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HSPICE波形是倒的!怎么调整

楼主(2013-03-23):
(图片)

楼主:
回复 楼主:

网友:
电流电压 皆有正负 不是软件问题

网友:
输出电流加负号

楼主:
回复 楼主:

    试过了不行的
编译通不过

后来不知道瞎点点击出来了,弄好了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那是怎么弄的呢?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 求解答 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