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pad到沉底寄生电容 请教

楼主(2013-03-23):
大家好 请教个问题

             pad 到地有寄生电容  假设这个值是C

   如果pad下画一个NW隔离的,  pad到地的电容会怎么变化?

如图所示

如图所示

网友:
增加了
变成了pad to nwell C1+nwell to sub C2
但是对于pad到sub的寄生影响的话,一点没有改善
如果是要增加pad到sub的应力影响的话,不确定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floating nwell, 可以减小PAD parasitic cap

网友:
相当于串联了一个PN结电容,电容串联,所以电容值减小。还请高手指教。

楼主(2013-04-27):
这个问题过去好久了 都没人回答啊 ,个人倾向于3,4的答案,
  但是nw到 sub的 cap会有多大呢?和 dose 有关系  floating  nw 电压还不确定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加floating的N-well不是同样会增大latch-up的风险吗?

网友:
floating nwell 并不会产生latch up,因为并没有电流通路,latch up 的电流能流到那里去?
不放心可以加个P+ pickup ring