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timing_path问题?

楼主(2013-03-23):
大家好,如图所示,图1中定义了两个时钟,都设置了clock_latency,图2是cts前的时序报告;从图2中看,接收数据的时钟延迟(1.5ns)是图1中的设置值,为什么发送时钟的延迟不是图1中的1.5ns呢?谢谢!!

图1

图1

图2

图2

网友:
从时序报告来看,分析的是min,也就是对hold的时序分析。因此对路径的延时计算是选择每条路径的最小值,可能和uncertainty设置有关。

网友:
为什么data_path上的cell delay都是0呢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不晓得啊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