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为什么hspice的波形与pspice不一样

楼主(2013-03-23):
下面是做带通滤波器的仿真波形,pspice还算正常,而Hspice就不行了,仿真出来的波形很奇怪

先看PSPICE波形:

再看HSPICE波形:

这么个怪物??怎么看?

该怎么调整啊

两者何以差距这么大?

另外hspice的X轴坐标该怎么设置?怎么调整??

谢谢高手们指点

楼主:
回复 楼主:

这个是pspice的仿真波形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把横轴调成log

网友:
双击横坐标设置成log坐标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hspice仿真结果坐标是v2/hz,还是开根号之后的呢?谢谢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高手
果然好了

那个X轴后面表示成几倍的X是什么意思呢 ?X  10x之类的是什么意思?怎么让它变成HZ表示的,例如10KHZ   1MHZ  10MHZ