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PT分析的一个问题

楼主(2013-03-23):
我用ICC产生spef文件时,ICC一共生成了两个文件,一个是WORST下的,一个是BEST下的,请问一下,在进行时序分析的时候有没有必要对每一个spef进行完整的时序分析呢,或者只用WORST情况下的spef在worst库下进行setup分析,BEST的就只用来做HOLD分析?谢谢。

网友:
在进行时序分析的时候有 必要对每一个spef进行完整的时序分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