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4层板的内电层和过孔

楼主(2013-03-23):
请教4层板的2个问题(采用负片画法):
1.内电层电源(3.3v,2.5v,1.8v)分割:3.3v是主要子电源,势必给与较大的面积,那么是直接分割成类似地图一样的效果(各子区域填满整个电源平面,仅仅是交界处被分割),还是仅仅进行淘空绘制成小岛形状互不相邻的几个电源区域呢(也就是允许电源平面层存在不被填充的区域)?

2.过孔连接。顶层的高速信号层需要连接第三层地层,这些过孔是否可以直接穿过电源层任意位置(不与各电源区域有电气连接是肯定的),还是应该只能穿过淘空的区域?

网友:
1.选前一种
2.两种感觉都行,但是前一种确保没有跨电源边界。

网友:
4层板比较好的层叠式SGPS,一般top层的器件都是主要器件。过孔当然可以穿越电源层的任意位置,且在电源电源层是用饭焊盘进行隔离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