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ModelSim10.1A无法找到secureip库是怎么回事

楼主(2013-03-24):
新近下了ModelSim10.1a安装破解后,在ISE14.4中编译库,编译库的过程中没有出现什么问题,但是在仿真调用Modelsim 时提示出错,说是找不到secureip库,请问有没有人遇到同样的问题啊?
我查看了ISE在编译ModelSim10.1A库时的信息,在其中也确实发现ISE编译库的过程中并没有生成secureip库,不明白这是为什么,求帮助

网友:
你把库复制到modelsim的.ini文件的时候secureip那行另起,也就是那个什么2000后面另起一行

楼主:
没明白lexie的意思....
在ISE14.4的安装路径下是有secureip文件夹的,但是在生成的ModelsiM库中却没有secureip文件夹,在编译ModelSim库的时候需要怎么设置才能生成secureip库呢,求解释哈,谢谢

网友:
ISE -> Simulation Library Compilation Wizard

编译完成后,找 Modelsim.ini  比较下,添加了什么东西。。

楼主:
没有添加什么东西.......
Modelsim6.5在取消了 Modelsim.ini  的只读属性后用ISE编译库,会在 Modelsim.ini  中添加很多库的路径等内容。
可是我取消了Modelsim10.1A的 Modelsim.ini的只读属性后,在ISE14.4中编译库,却在 Modelsim.ini  发现没有添加任何东西,但仿真的时候只提示缺少secureip库....
同样,我用ISE13.2编译Modelsim10.1A的库, 编译后Modelsim.ini  中也没有添加任何东西,却可以正常的仿真,能找到secureip库......
我也比较了用两种版本的ISE编译Modelsim10.1A的库时的ISE -> Simulation Library Compilation Wizard 设置,两者的设置完全相同....
难道是ISE14.4的BUG?

楼主:
lexie提供的文档对很多人可能有用,我把网址复制出来,也谢谢lexie
http://wenku.baidu.com/view/a74c02b569dc5022aaea00b9.html

但这个文档并没有解决我的问题,我用modelsim10.1A编译ISE14.4的库,intergnal tools里面设置的是modelsim10.1A安装路径下的modelsim.exe,但是经过观察 Simulation Library Compilation Wizard窗口中编译信息,却发现如下问题:
setting up the simulator 'mti_se' for compilation...
the executable path is set to '......\modelsim_6.5\win32'..........
这儿显示的调用文件路径为modelsim6.5,才想起我电脑上同时安装了modelsim6.5和modelsim10.1A,且环境变量的path一项里即定义了modelsim6.5\win32同时又定义了modelsim10.1A\win32,我想可能是这个原因,就把modelsim6.5卸载了,然后重新编译库,OK

网友(2015-05-07):
10.1稳定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