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大神指教程序那里有问题?????

楼主(2013-03-24):
library ieee;
use ieee.std_logic_1164.all;
use ieee.std_logic_unsigned.all;

entity button is

port(

bin : in std_logic_vector(1 downto 0);

bout : out std_logic_vector(7 downto 0));
end entity button;

architecture counter of button is

signal num : integer := 0;

procedure change (a : in integer) is

begin

case a is

when 0 => bout <="11111100";

when 1 => bout <="01100000";

when 2 => bout <="11011010";

when 3 => bout <="11110010";

when 4 => bout <="01100110";

when 5 => bout <="10110110";

when 6 => bout <="11111010";

when 7 => bout <="11100000";

when 8 => bout <="11111110";

when 9 => bout <="11110110";

when others=>bout<="00000000";

end case;

end procedure;
begin

if (bin(0) = '0') then

num <= num+1;

change(num);

end if;

if (bin(1) = '0') then

num <= num-1;

change(num);

end if;
end counter;

网友:
if 要放在一个process里面啊。如果放在process外面,是和generate一起用,不是干这个事情的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你!嘻嘻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