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低压带隙基准中的放大器

楼主(2013-03-24):
采用TSMC350nm的工艺,设计基准低电压为850mV,但是仿真结果在tt工艺角下,正常,但是在其他工艺角下仿真,输出为电源电压3.3,发现是放大器在其他工艺角下截止,请问这放大器如何仿真呀?电路的结构如图所示,  ,请教各位高手呀!

网友:
说明你的放大器本身就不够robust。

网友:
You didn't size up the devices in right region.

网友:
设计太不强壮了

网友:
你应该先设计好运放,再放到bandgap里面。

网友:
bandgap启动电路是否正常工作?跑瞬态仿真看看,运放要先启动啊,仔细分析一下~

网友:
我最近也在弄这个电流模式的vref,起初就存在tran仿真的启动问题,后面,把偏置电流调整了下就ok了,但是,差分对,是工作在亚阈区,你的,是饱和区还是亚阈区呢?

楼主:
请问有没有这种自偏置放大器的资料呀?

网友:
3楼正解,对于这个电路,我认为放大器电路的mos管都应该工作在饱和区,可能你的这个电路偏置部分有问题,仔细看一下器件的工作状态吧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