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ALTERA ddr3 ip核license的问题

楼主(2013-03-24):
小弟最近想用ddr3做点东西,可惜没有altera   ddr3 ip核的license,不知道哪位大神能分享一下,谢谢大家啦~~~~~

网友:
这玩意也分享,ip还是不要开口的好,都是白花花的银子,牵涉到产权

网友:
可能是需要钱买的,如果是altera高端器件的话,肯定是要买的,低端的器件可能有免费的

网友:
貌似这个 是免费提供的。 以前用过。 Nios下的 还比较好用。

网友(2015-05-25):
用Cyclone V里面的DDR2/3硬IP即可,不需要花钱买什么软IP的license,而且硬IP性能比软IP强多了!

网友(2016-03-31):
回复 网友A:
你好,我想问下,如果我使用的是cyclone iv器件,想用FFT的核,是不是需要购买IP license呀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