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chm制作软件2款

楼主(2013-03-24):
简单 好用
FAR的功能非常齐全,除了支持HTML Help 1.x,还支持MS Help 2.x(需要安装MS帮助2.x相关的运行库文件,在软件启动的时候会检测相关运行库的存在)。正因为如此,界面上的按钮让人有些眼花缭乱。

这里就以FAR V3.6.0汉化破解版为蓝本,写个简单的用FAR制作chm的教程,至于其他的功能,我们暂且不提~

FAR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来创建chm,这里介绍三种:特快方式、向导方式、HHP方案编辑器方式。

不管是哪一种方式,首先要选定要打包的文件(一般我们都把这些文件单独放在一个文件夹里,所以也可以直接选择文件夹)

添加文件
在工具按钮栏上点“添加文件”按钮,或者在菜单中选择“文件-添加文件”,选择要添加的文件夹。可以在其中手动设定过滤文件类型。在默认状态下,可以载入的文件类型为ht*/jpg/gif/js/vbs/txt/swf/css/bmp/ini/cab。也可以点“添加网页”,会提示“找到×个网页文件,其中×个为html文件”,然后可以选择是否要添加全部文件。如果你要打包的文件中包含图片等,建议选择“添加文件选项”。

添加完毕以后,可以选择保存文件列表(生成*.far文件)。然后从“文件工具”页切换到“创作工具”页。所有的整理编译工作都在“创作工具”页中完成。

一、特快方式

点工具栏上的“特快”按钮,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进行设定。选择要打包的文件夹、写好chm的标题、设定好chm的主页、以及chm的文件名。之后,点“创建帮助”即可进行编译,结束后,点“查看帮助”查看刚生成的chm文件。

特快方式适合与页面较少,层次简单的情况。如果要在目录中设计几个分类层次的话,就要用到其他的方式了。从特快方式的界面,也可以点击“高级编辑”转到向导方式或方案编辑器方式。

二、向导方式

向导方式比较适合创建一个新的chm文件,根据提示一步一步操作,非常简便。

点击工具栏上的“向导”进入向导方式界面。

1、选择帮助系统  选择第一项(一般只有选第一项的,除非你的机器上有ms帮助2.x运行库)。然后“下一步”。

2、选择一个HTML帮助1.x方案文件  新创建的时候,只要选择好存放目录,自己写个文件名就好了。这个方案文件是*.HHP,我们习惯存放在要编译的目录下,并且与要生成的*.chm同名。方案文件对于以后修改重编译chm非常重要。

3、选择内容文件  如果你按照我们说的步骤,在一开始就已经创建了文件列表的话,在这里你就能看到你要打包的所有文件,稍微看一下就好,基本上不会有什么问题。也可以在这里添加、移除、设定主页和默认页。

4、配置帮助窗口  选择要显示在chm窗口上的内容,包括目录、索引、搜索、收藏夹、工具栏。一般目录和工具栏都是要的,除非你在html页面上把所有的前后链接都做进去了,那么工具栏也可以不要。

4.1 目录  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环节。目录文件是*.hhc,同样一般把它存放在要编译的文件夹里,且与chm同名。第一次创建时选择“创建目录”,创建完毕后会询问是否马上编辑,选“是”进入另外的“目录和索引编辑器”。在其中可以整理目录中页面的名称、顺序、层次、符号等。在“属性”页中可以设定目录栏的风格、字体、字符集(一般选“001,默认”)。编辑完毕请保存,然后关闭窗口。如图:

4.2 索引  如果你在第4步中没有选择“索引”,那么4.2这一步就不会出现。索引文件为*.hhk。与创建目录一样,进入“目录和索引编辑器”。整理索引比目录简单,一般不需要层次什么,只要看看文件的顺序是否正确就可以了。然后存盘、关闭窗口。

5、选择目标并保存  写好chm文件标题栏的信息,确定好chm的存放位置和文件名,然后“下一步”就OK了。有一个复选框“点击下一步时保存设置”,建议选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