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ANopen协议的开源代码CANfestival问题

楼主(2013-03-24):
CANfestival源码里面的example文件夹下AVR的从节点代码:1.设置数字输出时,为什么要按位取反呢?  #define set_outputs(val)
PORTB = ~(val)
2.if ((Interrupt_Mask_Any_Change_8_Bit & (Read_Inputs_8_Bit ^ input))

|| (Interrupt_Mask_Low_to_High_8_Bit & ~Read_Inputs_8_Bit & input)

|| (Interrupt_Mask_High_to_Low_8_Bit & Read_Inputs_8_Bit & ~input))
上面那一串代码是在做什么???
CAN协议里的DS401协议好像有介绍,我没看懂!

网友(2013-08-30):
一般单片机的吸收电流比输出电流大,所以IO脚控LED都是接LED的负极,这样要LED点亮就需要将管脚置0。按位取反后传输的高有效就变成了管脚的低电平亮灯。

网友(2015-09-19):
好是好,想学学,不知国内用得多不多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