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栅压自举开关问题求助

楼主(2013-03-24):
我栅压电路仿真出来的波形在CLK位低电平时,他的输出降低不到0,请问这是什么原因,电路图已上传,里面按个MOS管的栅极输入是低电平,而且也是工作在关断区,为什么他的输出还这么高

网友:
你的电路貌似还没设计好吧~~你的栅压举上来了没??
这是我的电路~~VDD=2V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不会搞啊,第一次,不会调,有没有教程啊,推荐一下,非常感谢

网友:
1. do you have load???
2. how to avoid the stress?

网友:
放电通路何在?

网友:
要是用在采样保持上,是否下到0没关系,用到的是跟随那半个周期。没下到零是因为输出处没负载,就没放电通路。你加不同的电阻负载或者电容负载,可以观察到更多现象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这个好像开的时候对就行了吧,关的时候无所谓吧,而且你的时钟和正弦的共模点好像不一样哦

网友B(2015-08-05):
回复 网友A:

你好,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你。
你采用的电路结构中加的那一串管子有什么用?传统结构中只有一个吧~

传统结构自举开关的极限是多少?如果负载电容是1p,可以实现16位以上的精度吗?

仿真发现改变管子的m或是finger数,对自举开关的性能影响很大?这种现象你遇到过吗?觉得是什么原因?
之所以改变是为了在版图布局的时候,可以使管子比较方正,避免空间浪费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波形很漂亮啊

网友(2017-03-01):
回复 网友A:

   你好,你的这个波形很好,请问自举开关怎么优化,我按照论文里面的搭建了一个,SNDR差的有点多

网友(2017-07-17):
回复 网友C:

你好,你的SNDR怎么仿真的啊?

网友(2018-03-15):
回复 网友C:

   请问下怎么对输出波形做dft分析啊,为啥我做出来的结果那么奇怪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   你在论坛里找一找美信的代码,注意相干采样这个条件应该就差不多了

网友(2018-04-19):
回复 楼主:

clk为高,如果vin稍微电压稍微高一点,加到上边那个开关管PM0栅级的电压就比较高,能完全打开么?

网友(2021-01-21):
楼主解决问题了吗?诚心请教

网友(2023-04-21):
引用 网友B:
回复 网友A:

你好,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你。

请问这几个问题你解决了吗,最近也有类似的疑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