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pectre 选择仿真模型?

楼主(2013-03-24):
各位网友,本人采用用tsmc 018rf μm PDK工艺库设计一个运算放大器,用cadence spectre仿真电路,可是在spectre仿真选择模型库时,貌似看到的都是rf018.scs模型文件,那是不是说这个工艺只针对射频电路的仿真。但是此模型文件里面又包含了什么tt,ttrf,ttmim等section段(见图),这些section段是什么意思呢?如果我选择tt  section段的话,是针对普通模拟电路仿真的吗?现在被这个东西困扰太久了,一直搞不懂TSMC018 RF PDK工  艺库是不是只针对射频电路设计。

网友:
如果你用的只是普通的1.8V管子(pmos2v,nmos2v),那么tt就可以了。如果你还用到了3V的,那tt_3v也需要。
建议里你仔细阅读一下rf018.scs这个文件。里面有详细的说明 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您好,刚才我看了rf018.scs文件,里面提到两种模式,一中是RF模型,尾缀多了RF字样,如:tt_RF,tt_RF3v,另一种是baseband模型,尾缀没有加RF,它是针对普通IC电路的吗?我记得有人设计运放使用的是TSMC018工艺,但仿真的模型是M018.SCS模型库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