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带隙的一个问题

楼主(2013-03-24):
想问一下为什么加入放大器会使X和Y点电压相等?

网友:
运放的"虚短",我也不清楚运放为什么会有这个特性,是怎么实现的。

楼主:
是因为有负反馈么...

网友:
楼上几位还大一么?模拟电路没学过?
(Vx-Vy)*A1=Vout.
n*(Vout-Vx)/r1=(Vout-Vy)/r2
A1一般在60~80db也就是1000~10000倍。自己算吧。
最后是Vx≈Vy。

网友:
    大婶,我大一啊,刚断奶,你第二个式子n*(Vout-Vx)/r1=(Vout-Vy)/r2我看不明白啊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右边支路的电流是左边支路的n倍。

网友:
大婶,我大一啊,刚断奶,你第二个式子n*(Vout-Vx)/r1=(Vout-Vy)/r2我看不明白啊
引用 网友A:

大一小朋友 竟然注册eetop 4年了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哥们你是来嘲讽的么?

网友:
回复  lgy747
右边支路的电流是左边支路的n倍。
引用 网友B:

    在这里A不是指电流,而是area,pn结面积。

网友:
第一式(Vx-Vy)*A1=Vout,注意Vout定义为对地直流电压,而A1是动态增益,这个等式是不成立的。类似地,我也见过不少人使用gm等计算直流工作点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嗯,确实是,谢谢提醒。这里算两支路的直流电流怎么可能用小信号电压呢。
还是得用负反馈的方式理解,就能得出虚短了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A1是动态增益?呵呵。请问直流增益是用什么表示的?nA中的A是指三极管发射极面积,当Vbe相同的时候,理想情况下发射极面积和饱和电流成正比。上面写的电流呈n倍关系那个是脑子短路了。电流的比例关系是由R1和R2的比决定的。一般取相等。相同的电流,Vben小于Vbe,通过R3来使电路处于稳定。
这个电路框图只是示意图,图中没有标识出放大器用的是正负电源还是单电源,所以你想多了。实际情况当然是Vout=(Vx-Vy)*A1+中心电位。电流关系是我自己写错了我承认。但是你觉得挑这个刺有意思么?

还有,理想放大器的虚短虚断确实是大二上的模拟电路的内容。而模拟集成电路设计起码应该是大三下学期才开的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