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对于组合逻辑的约束

楼主(2013-03-25):
我的设计中有组合逻辑路径,所以在设置input_delay/output_delay时,如果总和超过100%个周期,那么这个组合逻辑的路径是必定报错的,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掉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设置multy cycle,或改设置max delay(与时钟周期脱离关系)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这个模块的有个特点是存在纯组合逻辑电路COMBO,试想如果输入输出延时总和超过了一个周期,那么留给自己的就没有余量了。书上介绍了一种叫做group_path的命令,用户自定义路径组,然后DC会把这些新的路径组作为优化对象,可是,结果并没有得到优化,这个时序违反依旧存在啊。。
set_max_delay,或者multi_cycle这个命令怎么用,能详细一点吗

网友:
1:Re2楼。
2:可以create一个viture clock,来约束团逻辑,自然这团逻辑就会被摘出来,单独是个group path了。在这个viture clock group下设置multy cycle path。如果超过一个周期的话。
3:你插个repeater能死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