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DC和PT中的时序约束是同一个吗?

楼主(2013-03-25):
本人小白,最近在看数字IC设计流程其中DC综合的时候用到的脚本里面有很多时序约束语句 比如create_clock input_delay等等 还有report_timing
后来看PT 教程里面讲的还是那一套语句 而且report_timing 指令好像是PT里面用到的
想问一下 是不是DC脚本里面包含了PT啊,PT要独立于DC单独做吗

求大神指教

网友:
1. DC是综合工具,PT是Sign Off工具。两者目的不一样。有些命令是一致的。毕竟是一家公司的产品。
2. PT包括CTS前的约束和CTS之后的约束。之前的约束大体上和DC差不多,CTS之后的就要用真实的约束

网友:
1. DC并不包含PT,它们是两种不同的工具,它们的用处不同。一个用于综合,一个用于timing sign-off。
2. 它们中许多有关时序的命令都是相同的。首先,它们是同一家公司的产品,为了脚本和数据的通用,所以使用相同的命令;第二,它们进行时序分析的基本概念都是相同的,所以命令一致更加容易理解和使用,但是PT的时序分析的能力更加强大。

其实quartus中的时序命令也和DC、PT中的命令存在类似的地方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DC和PT的脚本能写在一个文件里吗 像compile这样的命令应该是DC的,report_timing 应该是PT的吧? 我看别人的脚本一般是前面设置很多约束  后面compile完成以后 就report_timing,是不是做完DC接着做PT呢?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DC和PT的脚本能写在一个文件里吗 像compile这样的命令应该是DC的,report_timing 应该是PT的吧? 我看别人的脚本一般是前面设置很多约束  后面compile完成以后 就report_timing,是不是做完DC接着做PT呢?

网友:
DC主要是综合用的,它的timing主要看setup,也就是看你的设计能不能跑到想要的速度。PT做timing的目的是检查你的电路timing是否符合sign off的要求,分析后端吐出来的netlist做检查或者timing eco。DC后面做PT没啥意义。

网友:
DC自带一个STA引擎,命令比PT弱一些,最主要是DC时还没有时钟路径(要么是你设置的估计值,你不设就全是零),没有时钟路径的STA都是耍流氓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时钟路径具体指什么? 是布图布线以后得到的clock_latency  clock_uncertainty等之类的东西吗?好像DC之后布线之前的这些参数都是自己设的
另外 sign_off是不是寄生参数反标啊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你是说DC综合以后只要slack为正,一致性验证正确就可以不图布线了吗,然后布图布线后得到的寄生参数等信息在重新读入PT进行STA码,但我看别人的教材说DC之后要做PT,是不是就是看DC之后的setup和hold slack啊

网友:
回复 网友E:

DC后就可以给后端开始了。
一般DC后还要做形式验证,确认门级网表与RTL是一致的。给后端的可以早给,先做floorplan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E:

DC之后的PT没意义,你没任何时钟树的信息,hold完全不能用

网友:
回复 网友E:

    1. Design Compiler和PrimeTime是两个工具,它们是不能相互替代。
    2. compile命令仅存在DC中,PT中没有。report_timing在DC和PT中都有,该命令在两种工具中实现的功能是一样的。
    3. 你看到的应该是用于综合的脚本。DC根据设计者定义好的时序约束,用compile命令启动优化功能,最后DC将RTL转变为符合设计者要求的门电路。
    4. 在compile后面,继续使用report_timing就是要检查DC转变得到的电路是否满足时序要求。
    5. PT没有转换电路形式的功能,它只能根据设计者定义好的时序约束分析已经存在的门电路,检测是否满足设计者的要求。DC转换电路形式的时候,也是以是否满足设计者要求来进行判定,但是DC时序分的析的功能不如PT,所以需要另外使用PT进行时序分析。

时序是芯片设计最重要的一个因素,如果时序无法满足,即使面积、功耗等其他因素满足,电路也无法运行。设计也是失败的。

网友(2014-09-14):
挺好的,学习者

网友(2014-11-28):
收获颇丰

网友(2015-11-29):
回复 网友D:

请问DC过程中设定时序约束时,主要设置哪些参数?

网友F(2018-07-04):
DC综合后,先做一版STA,当然此时使用的网表是DC的,没有真是的布局布线信息,都是一些计算模型,可以叫PRE-STA,我们的项目是在pre-sta阶段,只要没有setup violation就行,因为还没有布局布线,hold修好了意义也不大。
pre-sta的同是会做一下rtl-pre的形式验证(formality),看综合后的网表和rtl在功能上是否一致。
之后就到了pnr,布局布线。
从pnr处拿到def和网表后,从def提取寄生参数,再做STA,我们把这个叫做POST-STA,这个阶段是不允许有setup和hold violation的。
在post-sta阶段,如果有一些violation,会做几次ECO,和pnr迭代,最终使得在不同的corner下没有setup 和hold的Violation。与此同时应该做一下形式验证,保证pnr前后网表在功能上一致。
之后就将POST-STA生成的sdf文件和pnr给的网表一起交给后仿了。

还是有一个问题,为什么在整个过程中都不关注DRC的违反呢,还是仅仅是我们公司的项目不关注这个。一般对于DRC的违反只是在综合过程中会fix,但是即使有修不掉的后期也不再管了,这是为什么呢,求论坛中的前辈解答一下

网友(2024-04-24):
引用 网友F:
DC综合后,先做一版STA,当然此时使用的网表是DC的,没有真是的布局布线信息,都是一些计算模型,可以叫PRE ...

老哥讲的很好

网友(2025-07-19):
引用 网友F:
DC综合后,先做一版STA,当然此时使用的网表是DC的,没有真是的布局布线信息,都是一些计算模型,可以叫PRE ...

学习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