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ortex M0做FPGA时,KEIL应该怎样设置?

楼主(2013-03-25):
使用M0内核,加上两个FPGA片内SRAM,一片用做ROM,一片用作SRAM,构成最小系统做FPGA测试,JTAG连接,可以认到FPGA中的ARM,但不能调试,原因是ARM程序没有正确下载,出现以提示: 2013-3-25

请大虾指点一下,KEIL要做什么设置?

网友:
不仿真,直接下fpga能一次成功的是大牛啊,鄙人还是做仔细的仿真后才敢下fpga

楼主:
   做了仿真的,功能仿真没有问题,程序可以跑。但是JTAG调试这块没办法仿,不清楚KEIL需要什么设置。好像是要弄个ini的初始化文件。

网友:
没有东西怎么帮你试

楼主:
犯了个低级错误,ROM的写描述有点问题。

网友:
程序和数据放一起就好了,fpga就别折腾rom了

网友(2013-07-18):
楼主,您这个M0内核是用FPGA实现的吗?
还是说FPGA只充当ROM/RAM的功用?
最近我也在做相关项目,还希望有机会能够和您讨论一下!

网友(2020-03-12):
估计是0地址是rom的问题,keil调试也是将程序下载到默认地址的,如果默认地址是rom调试会报错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做了仿真的,功能仿真没有问题,程序可以跑。但是JTAG调试这块没办法仿,不清楚KEIL需要什么设置。好 ...

arm核已经仿真过的

网友(2020-11-30):
可以关注技术社区,里边的硬木课堂有一个视频专门讲解keil怎么设置

网友(2022-03-09):
把rom改成sra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