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<SKILL> SKILL语言如何进行设置变量,并调用变量

楼主(2013-03-25):
想在一段用SKILL语言写的脚本中,对一个字符串用以个变量来代替,这样每次只需更改变量的赋值即可。
试过直接用=,也试过用set,都失败了。
求助!

网友:
抄段代码给你参考:

sub $subname {
        LOOP: {
                if (0) { ; }
EDQ
                while (@_)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$pattern,$action) = splice(@_,0,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$pattern =~ /^eof$/i)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$cases .= <<"EDQ";
                elsif (\$eof)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ackage $caller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$action;
                }
EDQ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$eof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 elsif ($pattern =~ /^timeout$/i)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$cases .= <<"EDQ";
                elsif (\$timeout)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ackage $caller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$action;
                }
EDQ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$timeout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 else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$pattern =~ s#/#\\/#g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$cases .= <<"EDQ";
                elsif (\$S =~ /$pattern/)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\$S = \$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ackage $caller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$action;
                }
EDQ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$cases .= <<"EDQ" if $eof;
                elsif (\$eof)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ndef;
                }
EDQ
                $cases .= <<"EDQ" if $timeout;
                elsif (\$timeout)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ndef;
                }

网友:
这是skill?这是perl

网友:
啊。。。
那,这个涅:

﻿Variables                 line_Count1
        assignment retrieval         x = 5 x
Function call                 strcat( "Good" " day" ) ( strcat "Good" " day" )
Operators                 4 + 5 * 6 plus( 4 times( 5 6 ))

This example uses the type function to verify the data type of the current value of
the variable.
lineCount = 4 => 4
lineCount => 4
type( lineCount ) => fixnum
lineCount = "abc" => "abc"
lineCount => "abc"
type( lineCount ) => string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应该也不是吧

网友:
多谢了,最近在找相关资料

网友:
就是用“=”
e.g.
    version = "2.6.9"