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spice报错

楼主(2013-03-25):
请问
hspice 下面non-zero status 1错误是什么意思?什么原因?

网友:
GOOGLE FIND
http://innoing.com/archiver/tid-11821940.html
我希望能夠跑出CMOS的DC輸入輸出圖
但不知道為什麼
>error          ***** hspice job aborted.}&z q)X)q`
lic: Release hspice token(s)Q4]4Y2C5\B T.nFJ
Command exited with non-zero status 1

請問我哪邊有打錯嗎?

引用 网友A:

2.
你跑失敗是因為你使用兩個變數去定義VI輸入的信號,造成訊號源打架,
用了PWL後,又用.DC會衝突,試著把一個先遮掉吧!

网友(2013-06-13):
回复 楼主:
请问楼主的问题解决了么???

网友(2013-08-04):
vi vi gnd pw1 0 0 1u 0 1.001u 1.8 2u 1.8 R
pwl打成pw1了吧,.dc 问题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