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PrimeTime SI分析crosstalk结果都为0的疑问

楼主(2013-03-25):
各位高手,请问有人知道为什么  在用primetime -SI 来分析crosstalk的时候,当读入了Astro生成的 带有coupling capacitance信息的spef文件以后,但是分析出来的结果crosstalk_delta的值都是零,这个是什么原因啊?

在Astro的timing report里面,delta的值都是有的,所以导致了astro和pt分析出来的结果不一致。

网友:
pt里面关于si和noise的选项打开了么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都打开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你的线间距多大,多少nm工艺?
你试试看report_delay_calc -cross 报报详情

网友(2021-01-18):
请问问题解决了吗?

网友C(2023-08-15):
读spef文件的时候要加上 -keep_capcitive_coupling option

网友(2023-10-18):
引用 网友C:
读spef文件的时候要加上 -keep_capcitive_coupling option

这个也加了,也是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