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hspice仿真FF工艺角时报错,仿其他工艺角时没问题

楼主(2013-03-25):
RT.
网表管子尺寸L=19.7U W=5U M=1
报错内容如下:
Warning: Pd = 0 is less than W.
Model:    2:l50k_pa
W = 5.07e-006, L = 1.965e-005

  BSIM3 Fatal **error** Effective channel length <= 0
  BSIM3 Fatal **error** Effective channel length for C-V <= 0

  BSIM3 Fatal **error** Effective channel length <= 0
  BSIM3 Fatal **error** Effective channel length for C-V <= 0

网友:
应该是model问题,你最好去问提供者或直接把corner贴上来,我们一起看看就知道了。

网友:
什么工艺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重新导了一次网表就没问题了,就是不懂原来的网表在其他corner下都能仿,就是在FF corner下不行。

网友(2013-08-04):
W = 5.07e-006, L = 1.965e-005原来网表有改动吧,这种记数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