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post_route optimization后,hold time 违例仍然修不掉怎么办?

楼主(2013-03-25):
我的主时钟是6.144MHz,其他几个时钟是从主时钟分频得到的。有模块的时钟用到了时钟选择。本来clock_uncertainty 设的是2,在post_CTS后改为0.2,hold time 有违例。然后post_route optimization后,hold time 违例仍然修不掉。

希望各位大神不吝赐教!

网友:
在opt cts和route 的opt阶段,加大clock uncertainty:set_clock_uncertainty -hold xx

网友:
请先看看你的running log里下的Reasons of remaining hold的list,看看tool有哪些情况无法fix hold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我用的是encounter8.1,运行的日志里面没有说为什么停止hold修改,也没说密度过大之类的。我的密度是百分之六十多,它就修不动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额,加大 hold 的clock_uncertainty的话,不是会更难修好吗?

网友:
才40p的hold,还好吧,条数不多的话,去eco阶段手修吧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违例的条数确实不多,只有7条。请教一下,手动应该怎么修,是在版图中,还是网表中添buffer?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 这2种方法都可以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