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怎么改进时序约束

楼主(2013-03-25):
我现在在写的一个设计中,时序报告会显示其中一个子模块的时序不满足,具体不满足约束的路径是    source:模块内的寄存器
    path:--> adder --> mux --> fifo_rd_en -->
    destination:模块内的FIFO存储单元

这条路径应该是只存在于子模块内部的。

我对子模块单独进行布局布线,是可以满足时序约束的,即便是加一个更紧的时序也没关系。

这种情况下,我该怎么改进时序,有没有什么加约束的方法,可以让我先保证该子模块的时序?

网友:
如果逻辑很大,单独约束和整体约束出来的效果可能不一致,根据报告,具体是什么原因导致不满足了?是否是因为你组合逻辑过大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   逻辑是挺大的,有十几个子模块,每个子模块单独综合、布局布线时,都是满足时序的,但是放在一起就不行了。而且模块间几乎全是寄存器输出。时序报告给出的关键路径其实也是子模块内部的路径(寄存器-->FIFO)。

   我现在想肯定是哪两个子模块间的连接延迟过长,导致本来满足约束的子模块内路径被拉长。有没有什么办法先保证子模块内时序进行布局布线,再把子模块连接起来,这样我就知道是哪两个模块间延迟过长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能详细点吗?用什么工具?我现在用的是ISE14.2
   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