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助一个大块数据编译问题

楼主(2013-03-25):
我的硬件是一块C8051F120芯片,片内Flash 128kB, RAM 8KB,外挂了一个16Mbit的Flash。

我预先在片外Flash里面填满数据,等真正程序开发的时候这个Flash就是只读的了。

我想通过编译的方法把数据直接倒到片内Flash里头,然后再写程序发送到片外Flash。

所以我把数据割成每块64kB大小(我怕code 在Flash里要占用空间),做成 uint xdata i= {...},

但是keil编译报错,说超过了8k容量。去查了下,说是xdata里的数据是从RAM转的,大了就不行。

难道一定要分割成8kB大小?我最希望的方法是用调试器代码全都在RAM上,这样我可以把数据分割成128kB大小。

到底咋整呢?请大家帮我看看。

网友(2013-08-31):
xdata就可以
报出错,有可能是你keil设置了芯片容量小了,你打开对话框确认一下

网友:
单片机内的Flash就是用来存储程序代码的,否则掉电不就没有程序了吗?虽然程序也允许写片内Flash,但你的Flash空间还是不够用啊,要写多次才行。建议你采用串口通信的方式,将RAM开辟出两个2K的临时存储区,采用乒乓的方式交替从串口接收数据和写片外Flash。将这个功能作为单独的程序使用,写完Flash再删除掉程序不就行了?我有个项目就是这么干的,用的是C8051F020,片外是32MBit的Nand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