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altera以太网mac配置寄存器后输出为高阻态,怎么解决?

楼主(2013-03-25):
如题,我例化ip后在modelsim中仿真,只配置好mac的配置寄存器,但是输出为高阻态,有没有高手知道为啥会这样啊?

网友:
如果你配置正确的话,ip完成初始化之前都是高阻态。
有的在仿真过程中如果没有数据也是高阻态,和模型的设定有关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自带的testbench在仿真一开始的时候就有输出,说明默认状态下就应该有输出的,我用的_bb.v文件进行编译的,输入根本就没有调用到ip核,但是在编译ip核生产的.v时出现下图的错误。。。无解了。。。

语法错误

语法错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