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电容失配

楼主(2013-03-25):
看了一些关于电容失配的资料,对这个概念还是有些模糊。
在SAR ADC的电容阵列中,我认为的电容失配是相对单位
电容而言,不是指再一定面积下该电容自身的容差
ΔC/C,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。现在我想从这种工艺的电
容失配角度去考虑,选择最小的单位电容,但是我查工艺
一直查不到,上图中的参数是否可以计算出,不同面积的
电容失配度,这个失配度是不是就是该电容的容差值ΔC/C。
从Allen书上看到一个公式ΔC/C<1/(2^N)。
这几天真得有些糊涂,求朋友们给予意见和指导,谢谢了

PS:请问一般工艺库中给出的Std.标准差sigma的值代表
了什么含义,能通过它计算出电容的失配吗?

网友:
高斯分布的sigma,建议补一补统计学知识

网友(2014-07-07):
回复 网友A:

   直接说啊

网友(2015-05-21):
请问这是哪家库的失配。。

网友(2015-10-18):
楼主应该解决这个问题了吧,能否回来给解释下?

网友(2016-04-22):
我也想知道

网友(2016-06-21):
Mark一下 以后回来关注

网友(2020-03-18):
真心求有关电容失配的资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