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Error:$width( posedge CK:3350 ps, :3400 ps, 330 ps );

楼主(2013-03-26):
请问各位大牛,我是做post-sim的时候modelsim报如下的错误,该如何解决啊,先谢谢:

Time: 3400 ps  Iteration: 1  Instance: /test_did/u_did/fdid/\i_reg[11]\
# ** Error: C:/Modeltech_6.2e/examples/did/smic18.v(5260): $width( posedge CK:3350 ps, :3400 ps, 330 ps );

查找仿真库smic18.v里的行为提示:
`timescale 1ns/10ps
`celldefine
module FFDQHDLX (CK, D, Q);
input  CK ;
input  D ;
output Q ;
reg NOTIFIER;
        ip_ffsdsr _i0 (Q, dly_D, dly_CK, 1'b1, 1'b1, 1'b0, 1'b0, NOTIFIER);
   specify
     // path delays
     (CK *> Q) = (0, 0);
     $setuphold(posedge CK, negedge D, 0, 0, NOTIFIER, , , dly_CK, dly_D);
     $setuphold(posedge CK, posedge D, 0, 0, NOTIFIER, , , dly_CK, dly_D);
    $width(posedge CK, 0, 0, NOTIFIER);
     $width(negedge CK, 0, 0, NOTIFIER);
   endspecify
endmodule

请大家给与指点!谢谢了~~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min pulse width违例了,你时钟周期多少?时钟线上都用上时钟buffer/inverter了吗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你好,这个问题我们当时就做了,我在DC时把时钟从10ns提升到15ns,综合出来的timing slack 都差不多达到了+3,可是后仿真时还是报出了$width这种错误,我现在在改程序,请问如何检测时钟buffer?

网友(2015-12-10):
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

网友(2016-05-17):
请问楼主解决这个问题没有?我也出现了相同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