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助ADS关于调制源产生的问题

楼主(2013-03-26):
各位大神,我想问一下,我想在ADS中添加一个wifi信号源,与设计的PA互连以测量一些参数,现在不懂得是,怎么产生一个wifi信号源,按理说是一个对功率信号进行调制再输入PA,可是还是不懂怎么弄啊啊,求指教。。。谢了

网友:
ADS有WLAN 802.11b Transmitter Test Bench以及examples projects可以參考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  可是只有WLAN 802.11a和802.11b的,我想仿得是802.11g的OFDM调制方式,不过没有专门的testbench,哎,我现在用的是ADS2011,ADS2012有添加吗

网友:
那你應該用WLAN 802.11a Transmitter Test Bench, 它支持2.4GHz(也就是802.11g)以及5GHz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不过我设计的PA是2.4Ghz,我想仿得的是在这个频段下OFDM调制,也就是802.11g 2.4GHz 信号通过PA的特性,怎么办啊?

网友:
ADS的example裡面有個範例\WLAN\WLAN_80211g.prj, 你可以直接拿來用, 記得要把PA換成實際電路

网友(2018-09-04):
非常感谢大大分享 ~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