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《兼容ARM9的软核处理器设计:基于FPGA》 如何生成hello world的coe文件?

楼主(2013-03-26):
请教版主,我按照《兼容ARM9的软核处理器设计:基于FPGA》一书的第七章做实验,已经使用MDK编译的hello world程序,生成了hello.bin文件,现在需要将bin文件转换为coe文件,初始化rom。我用书上的方法,在仿真时读入hello.bin时转换,但是总是失败,仿真的结果也有问题。生成的coe文件内容都是0.我用的是ISE自带的ISim仿真器。我确定编写的代码是没问题的,因为我把rom的IP核换成书上下载的源代码的ROMIP核,就能输出成功。请问怎样才能将bin文件转换成coe文件?我在网上找了coeGenerator工具转换也没有用。是不是仿真时必须用model sim才行?
谢谢!

网友(2013-05-09):
等待大侠解释。

网友:
在哪里能找到这本书?楼主

网友(2014-05-23):
同样的问题,等待回答

网友(2016-05-29):
你好我按照书上,例子做hello world实验,为什么打印如下错误?能否帮忙看看,我检查几遍也没有发现什么地方没有配置对

Build target 'LPC2100'
assembling Startup.s...
compiling Retarget.c...
compiling Serial.c...
compiling Hello.c...
linking...
.\Obj\Hello.axf: Error: L6801E: printfb.o(i.__0printf$bare) containing ARM and Thumb code cannot use the address of '~IW (The user intended not all code should interwork)' ARM function fputc.
.\Obj\Hello.axf: Finished: 0 information, 0 warning and 1 error messages.
Target not created

网友(2016-07-13):
回复 网友A:

C++ 和 ASM 选项卡都要去掉thumb 选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