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教一个关于hex文件的问题

楼主(2013-03-26):
有没有工具能对任意数据生成hex文件的?就是能被单片机烧写工具识别下载的文件。我看到keil好像一定要先编译通过才能生成的样子。

网友:
你可找一些烧录器的软件,然后手工编辑数据,然后保存为hex文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