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问如何控制synplicity.ucf的内容?

楼主(2013-03-26):
使用synplify 2012.09版本进行综合,加入SDC文件。生成的synplicity.ucf中,除了时钟约束外,还有IOB的约束等内容。请问如何控制synplify自己生成的synplicity.ucf文件的内容?谢谢

网友:
如何控制是指什么意思?
synplicity.ucf的内容有两种渠道:一,自己在SDC中输入的约束,IOB位置约束信息之类的也算在内吧;二,不方便放在SDC中的约束也可以放在UCF中,然后也会写进synplicity.ucf,
如果是使用premier进行物理综合,生成的网表位置信息等在另外一个文件.ncf中,这也也会带入到下一步的ISE中使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