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testbench连接模块的问题

楼主(2013-03-26):
编了一个程序,用quartus调用modelsim的时候出现了下面的这个错误。。。Error: (vsim-3389) E:/project/test2/simulation/modelsim/hm.vt(53): Port 'counter' not found in the connected module (7th connection).

出问题的代码是这个位置:
hm i1 (
.clk(clk),
.data(data),
.key(key),
.pulse(pulse),
.rst_n(rst_n),
.clk_div(clk_div),
.counter(counter)
);//错误就指向了这一行。。。。请问这里有什么问题吗?各位大神。。。
always  #10 clk=~clk;

网友:
看下模块的接口定义

网友:
字面意思,你模块里面没那个端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