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PLL频率锁定的问题

楼主(2013-03-26):
各位大侠:             小弟做了一个20MHz的PLL ,里面采用8分频比的那种,在CSMC流片,结果出来的信号频率锁定在了输入信号的2倍频率上,问题出在哪里了?是和PFD的死区时间有关吗?还是和分频比相关?

网友:
圣经里应该有讲到这种假锁问题~~

网友:
环路带宽你设多少

楼主:
环路带宽大概是2-3KHz,这个和锁定的关系是什么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出现了假锁,应该是鉴频鉴相器出了问题,输入信号在倍频的时候没有检测出来,我觉得是这样。

楼主:
是死区时间的问题吗?

网友:
不像是!你的是低频时钟,是0.35um工艺?

网友:
是PFD吗?好像你的PLL只能鉴相不能鉴频。

楼主:
用的.5的工艺。

楼主:
是PFD,用两个DFF做的。

网友:
你的片子能测分频后的频率吗?如果可以,先看看分频器是不是工作正常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建议验证一下PFD,在倍频的时候是不是能检测出来!!

网友(2013-12-24):
looks like you used xor instead of D-FF(flip flop) based PFD