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adence中root权限中为什么不能启动icfb&

楼主(2013-03-26):
cadence中root权限中为什么不能启动icfb&,请教

网友:
root权限可以启动icfb啊

网友:
可能是 沒切換到CSH 環境下

网友:
应该是路径的问题,楼主需要将路径加入到你使用的shell中。

网友:
设定好工作路径,切换到csh应该就可以的

网友(2013-08-26):
回复 网友A:

   我与楼主的问题 也是一样,兄弟,你说的改路径是在哪里修改。

网友:
问题 如图,,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root下没有加入环境变量。

个人建议,最好不要在root下面操作

网友(2019-02-21):
楼主解决此问题了吗,我也遇到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