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怎么仿真MOS管的栅泄漏电流

楼主(2013-03-26):
有个MOS电容,想仿一下MOS管的栅泄漏电流对栅极这一点电位的影响,看这点电位随时间的衰减情况。
可是用的SMIC 0.18 LG 工艺仿真的,测量的栅电流一直都是0。
不知道怎么才可以仿真到MOS管的栅极泄漏电流?

楼主:
如下图所示的小电路,仿真MOS电容的泄漏电流对Q点电位的影响

网友:
在栅极和源漏衬底之间加高压,但需model支持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是加了个高压,VDD。model支持是什么意思呢?怎么确定model支持还是不支持呢?需要看什么参数?

网友:
貌似smic 0.18 工艺的库还没有栅电流的参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