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运算放大器的设计

楼主(2013-03-26):
本人在设计运算放大器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,在输入端给一个单端摆幅为3.9nV20.5M的正弦信号的情况下,运用cadence进行瞬态和AC仿真的参数如下:
瞬态仿真结果: M8VM`R6J1}UL0_WFFB73I)K.jpg

AC仿真结果:

差分输出摆幅应该为(10^2.39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x2X3.9=1.936uV

但是用cadence测试瞬态观察的差分输出摆幅为3.456uA与实际计算得出的相差较大,不知道原因,请问哪位大神
知不知道可能是什么原因?求指点,谢谢!

网友:
看不到图,请重新传。

网友:
3.9nV.....
你的运放失调比这个小么?

网友:
3.9nV 你想做什么设计?

网友:
off set可能都超过1mV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1mV也夸张了,但是uV量级一般是有的。。。。

网友:
仿真能到uV,实际产品100uV,0.1mV都不一定好实现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我说的就是100uV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