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adence load pull 仿真

楼主(2013-03-26):
按照user guide进行load pull仿真时候:
port、portAdapter、schematic都设置好了(portAdapter的四个参量都参数化了)
1、选择了PSS仿真,然后在direct plot里面画power contour的时候需要选择terminal,这时我在schematic中点portAdapter的input端,报错了,显示为“I0/out is not a kept output,请问这是什么原因?
2、对portAdapter的参数,例如phase of gamma和mag of gamma的扫描范围是多少?我理解为phase在0-360°,mag在0-1之间,请问这个对吗?

网友(2013-06-05):
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?
另外,phase范围应该是0—359°吧,0°和360°是一样的啊

网友:
请问什么是load pull仿真?它是指什么东西怎样仿真

网友A(2013-10-11):
回复 楼主:

run之前先点Outputs-> To be saved->Selected on schematic...
把要用的那个器件或Terminal点上就行了,Terminal是器件的端点,不是线!
记住,在仿真中,电压波形是默认保存的,但是电流结点要自己选 上才行。

网友(2014-03-13):
回复 网友A:

   但是ac仿真的时候,还是不能显示电流的相位,好奇怪。。

网友B(2021-12-11):
引用 网友A:
回复 楼主:

run之前先点Outputs-> To be saved->Selected on schematic...

已经在output里存了terminal,但还是显示is not a kept output

网表里也显示了存储端口信息,看电流也能看,但loadpull的power contours就是出不来

网友C(2023-03-19):
引用 网友A:
回复 楼主:

run之前先点Outputs-> To be saved->Selected on schematic...

我今天跑了一个仿真,端口和线比较多,仿真完毕后,点击results-->direct plot,还是显示not a kept output,而且是电压信号,说明电压信号并不是总是保存的

请问有没有保存所有线电压的办法?仿真很久白白浪费时间了

网友D(2023-07-11):
引用 网友C:
我今天跑了一个仿真,端口和线比较多,仿真完毕后,点击results-->direct plot,还是显示not a kept outp ...

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,我今天也出现了一样的问题,跑了两天的仿真有的信号没有保存,而且明明select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,我今天也出现了一样的问题,跑了两天的仿真有的信号没有保存,而且明明select了。 ...

可以试试关闭APS等加速工具,我同样的问题,关闭后解决了。

网友E:
用HB的方式去跑LOAD PULL,不用portadapt器件,因为他那种方式是使用于老版本的virtuoso不兼容所以port不出来。

网友F(2023-11-23):
引用 网友E:
用HB的方式去跑LOAD PULL,不用portadapt器件,因为他那种方式是使用于老版本的virtuoso不兼容所以port不出 ...

你好,我想问一下怎么用HB仿真进行loadpull

网友E:
引用 网友F:
你好,我想问一下怎么用HB仿真进行loadpull

Find the    RFWORKSHOP  file in  BBS,it will show the method what you want

网友(2024-03-14):
引用 网友B:
已经在output里存了terminal,但还是显示is not a kept output

网表里也显示了存储端口信息,看电流也能 ...

请问您了解怎么在Cadence里做source pull吗

网友G:
引用 网友E:
Find the    RFWORKSHOP  file in  BBS,it will show the method what you want

请问您了解怎么在Cadence里做Source pull吗?遇到点儿问题想请教一下,谢谢

网友E:
引用 网友G:
请问您了解怎么在Cadence里做Source pull吗?遇到点儿问题想请教一下,谢谢

...

没做过SOURCE PULL 这个是输入共轭匹配吗,输入匹配看S11?看一些描述是增大增益的,如果输入匹配那么信号传输没什么衰减,相当于提高了PA的功率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没做过SOURCE PULL 这个是输入共轭匹配吗,输入匹配看S11?看一些描述是增大增益的,如果输入匹配那么信 ...

看在ADS里有source pull的方式,以为candence里也有,不过后来看一些论文,很多人都直接采用的输入共轭匹配。我也是新手,懂的不是很清楚,谢谢您的回复

网友H:
其实现在可以不用adapter,你设置mag和phase就行了,mag就是0~1之间取值,phase就是0~359度之间就好了。建议走HB仿真吧,pss不是太建议。

网友I(2024-09-25):
引用 网友H:
其实现在可以不用adapter,你设置mag和phase就行了,mag就是0~1之间取值,phase就是0~359度之间就好了。建 ...

请问下这个在哪里设置呢

网友H:
引用 网友I:
请问下这个在哪里设置呢

port里面设置,然后在ADE的变量里面调用变量,扫描loadpull的时候就可以用了。

网友I:
引用 网友H:
port里面设置,然后在ADE的变量里面调用变量,扫描loadpull的时候就可以用了。
...

好的,多谢啦!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port里面设置,然后在ADE的变量里面调用变量,扫描loadpull的时候就可以用了。
...

兄弟,请问一下哦,就是port里的阻抗设置不是只有电阻和电抗吗,那我怎么设置mag和theta呢,是把电阻部分写成mag*cos(theta/180*pi),电抗部分写成mag*sin(theta/180*pi)吗?

网友J:
引用 网友I:
好的,多谢啦!

兄弟,请问你有在port里找到如何设置mag和theta吗,我一直没有找到欸,是把电阻部分写成mag*cos(theta/180*pi),电抗部分写成mag*sin(theta/180*pi)吗?

网友I:
引用 网友J:
兄弟,请问你有在port里找到如何设置mag和theta吗,我一直没有找到欸,是把电阻部分写成mag*cos(theta/18 ...

直接在design variable里设置就好了

网友K:
引用 网友I:
直接在design variable里设置就好了

好嘞,谢谢兄弟!

网友L(2025-08-20):
引用 网友K:
好嘞,谢谢兄弟!

兄弟,我这点开variable里没mag和theta变量呢。求解!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兄弟,我这点开variable里没mag和theta变量呢。求解!

在design variable那里设置mag和theta