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弱问virtuoso 点亮线 如何加粗啊??

楼主(2013-03-26):
眼神不太好 不加粗看不出来。。。。求。。。。。

楼主:
大神在哪里啊??

网友:
display里面的y0-y9层就是高亮对应的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google “cadence display resource”

CIW
TOOLS
display resource mananger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正解

网友:
或者改display.drf 文件

网友B(2013-12-19):
为像我这样的菜鸟再说详细一点:
接着5楼说的
display resource mananger---Application--->DRE--->Packets---y0~y9

网友:
数字键9?

网友(2015-05-22):
回复 楼主:
问题解决了么 电路图里点亮的线怎么加粗

网友(2015-10-13):
回复 网友B:

   搞定,多些。。

网友(2016-04-29):
受教了,受教了,谢谢你们的讨论

网友(2020-11-03):
楼主解决了吗?怎么在schematic里面高亮信号线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为像我这样的菜鸟再说详细一点:
接着5楼说的
display resource mananger---Application--->DRE--->Packets ...

非常感谢

网友(2024-04-30):
引用 网友B:
为像我这样的菜鸟再说详细一点:
接着5楼说的
display resource mananger---Application--->DRE--->Packets ...

又学到一招,多谢多谢

网友(2025-06-04):
引用 网友B:
为像我这样的菜鸟再说详细一点:
接着5楼说的
display resource mananger---Application--->DRE--->Packets ...

有用,感谢大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