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教:delta sigma 调制器如何在仿真低频噪声很大时什么原因?

楼主(2013-03-26):
输入500HZ信号,1M的采样时钟,频谱中低于500HZ的量很大,谁知道原因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it is on Matlab level or Circuit level ?
   The way you get the PSD plot is correct ?
   How many samples ?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   Please give more information, otherwise we cannot reply
   At least upload the plot you get

楼主:
circuit-level   带宽1K OSR=128  8192个点   图在公司的电脑上,没权限考不出来,运放输入噪声e-10 v 级,计算snr用的是何乐年那本书上的代码

网友:
低频闪烁噪声比较严重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according to your information, maybe because of 1/f noise and large offset
    Did you use hanning window ?
    Maybe you could increase no. of samples to 2^15

楼主:
找到原因了,是运放噪声大,谢谢!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能问你几个问题吗,为什么我做matlab仿真的时候,调制器输出的信噪比为负值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give more information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该怎么给啊?是增加信号的频率吗?我给的信号频率已经很大了

网友(2013-06-24):
回复 楼主:

你好,我最近也碰到类似的低频噪声很大的问题了。。。

不过我仿真瞬态时没有勾选TransientNoise的选项,仿真结果应该是不包含器件噪声的吧?请问您之前的仿真确定是包含器件噪声的么。。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请问,您的delta sigma是几位的?运放噪声又是多少比较合适呢?

网友(2018-06-29):
回复 网友B:

   eetop

网友(2025-07-14):
引用 楼主:
找到原因了,是运放噪声大,谢谢!

您好,我刚入门最近也碰到这个问题,没开trannoise的时候低频噪声大概-145dB左右,开了trannoise仿真低频噪声就抬到了-115dB,请问这种情况运放噪声该怎么考虑呢?是闪烁噪声过大吗?通过加大gm、增大MOS管的L来解决?或者是别的方面要考虑?还请赐教,十分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