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逻辑电平检测电路

楼主(2013-03-26):
最近在做一款芯片,里面需要用到这样一个电路(暂且命名为逻辑电平检测电路):
1、输出寄存器是由8位数据位(经过异或操作)和一位反转位组成的9位寄存器
2、反转位定义:当数据位里面有超过4位的1时,反转位设置为1,否则保持为0
3、输出的8位数据位要和反转位进行异或操作,然后才能输出

如何检测1的个数是否大于4的电路最好能用组合电路实现。
希望能有朋友指点一下,多谢了。

网友:
这个还是很 简单的,以前纯手工设计过这个电路 ,给你个思路
先把8为分成 两个4位;

然后设计组合逻辑:统计 4个输入中1的个数   产生的结果为  两bit的输出
然后  两位输出 +  另外的两位输出 = 3位的结果
这三位中最高位为1  则表示8位中有>=4的1 出现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问题已经搞定了,我用半加器的思路将8bit数进行相邻位半加操作,与的结果代表了2位1,异或的结果代表了1位1,这样再将四个与的结果进行半加,这样它的1位与代表4位1,这样就产生了1,2,4三种组合,然后再进行排列就可以了。
   我还是很感谢你的回复,谢了。

网友:
这种发帖加自我结贴不超过1天的帖子还是慎重发出吧......
自己先思考下,实在没头绪再发吧....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这帖子里面的问题我想了三四天才发出来的,你要是有什么的好的实现方法可以发出来供大家看看,至于你的言下之意,阁下自己请用吧。

网友:
( ("000"&D0) + D1 + D2 +...+ D7 )>=4? 1:0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