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UCK变换器的功率MOSFET驱动电路

楼主(2013-03-26):
最近看这部分的文献,由于功率MOSFET的Wp很大,通常几十mm,所以驱动电路用反相器链驱动,但是反相器链驱动大电容好像和我们通常接触的理论有区别,主要是最后一级的反相器尺寸的确定,大家来讨论讨论

楼主:
来人啊  求指导

楼主:
没人关注啊 来人啊 帮忙啊 求助

楼主:
有没有人有过同样疑问的啊 求探讨啊

网友(2013-05-22):
路过,欢迎来讨论问题

网友(2015-01-08):
最后一级反相器的尺寸大概是功率管的1/30~1/60,当然,这个也要看你需要功率管开启的速度是快还是慢决定,谢谢

网友(2015-08-01):
主要是emi的考虑,如果sw电压上升太快,emi不佳,而且寄生电感会引起spike。

网友(2022-08-06):
主要是考虑sw的速度

网友(2024-12-22):
最后一级的PMOS决定SW的上拉速度,NMOS决定SW下拉速度,具体还要看,你对EMI的要求。一般上拉下拉时间控制在5ns-15ns。浅言,希望大佬批评指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