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做FPGA的方向是什么呢?

楼主(2013-03-26):
转眼间做FPGA已经接近4年了,在这里想问一下大家做FPGA的最终方向是什么呢?我思索了3个方向,大家认为呢?1 :IC设计
2:系统设计
3:FPGA算法
大家认为呢?

网友:
发表点个人见解:
   对1个方向不太了解;
   2:系统设计 范围很宽,不知LZ说的是FPGA芯片级 or 板级(模块)设计 or 设备级设计?这3级的知识面要求越来越高,每一级要做到真正的专家级都需要大量努力、长期沉淀。
   3:算法设计  范围也很宽,领域也很多。想同时精通多个领域的不同算法也比较难,同时也需要一定的理论基础。建议先有针对性的专注于某个领域。

楼主:
恩,呵呵,谢谢你的说明 啊 ,我是在感叹我目前因为做的是FPGA数据采集方面的,一直在思索如果在过5年我该怎么办,所以就粗略的想了一下,看了你的解释,有点明白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呵呵,我在想现在我们有精力,那么10年后呢,还有精力否,所以昨天就有所问了,恩,我现在FPGA方面的平台我觉得很好的,所以有可能要专攻一个协议,比如PXie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