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tb仿真求助

楼主(2013-03-27):
用STB仿做环路稳定性分析的时候 是相当于在A点加一个激励信号  B点相当与输出 得出从A到B的环路增益吗?

网友:
Yes,直接做STB分析

网友:
对的,这样做的好处是交流断路,直流短路。另外LG的计算其中加入了电流增益的计算,比普通单仿电压gain的更可靠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可是这个电路图里面的接法 A到B的增益 和实际上这个两级运放的开环增益应该是一样的吧  可是仿真结果相差10dB  不知道我有没有说明白
这是两级运放, 在VIN1加入一个交流激励 在Vout得出的低频增益是84dB,可是用stb仿真环路增益的时候 A到B的低频增益是94dB。 A到B 与 在VIN1加信号到Vout 不应该是一回事吗? 不知道哪里想错了! 麻烦了!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麻烦看下对 huntzxs  的回复 谢了!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加入了电流增益的计算是什么意思? 不太明白、  呵呵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为什么你的开环仿真时,输出节点可以稳定在3.5V?怎么做到的?外部还有环路吗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原来的幅频特性只有电压增益,但事实上还会有电流增益的影响,你的电压增益相位裕度够了,电流的不够也不行,有一种理论就是通过这两种增益得出一个loop gain的公式,这个环路增益相位裕度够了才叫稳定,但是你应该明白,高频时环路增益中的电流增益才体现影响,你的低频增益不应该有太大电流增益的权重,我现在不明白你的电路为什么在开环仿真时输出节点3.5V,你能解释一下吗,或者我没看全。再看看吧。总之,你要明白,STB仿真和单纯的电压增益计算公式不一样,差别应该就出在这上了,再看看有没有大神懂吧,呵呵。我吃饭去了,下午再看吧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明白增益为什么不一样了!!!  谢谢,开环 和stb仿真的时候 输出节点电压不一样 所以增益不一样 谢谢!

网友:
是的,闭环后电路会自动调好工作点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你的电流增益我还是不太明白,有相关的资料吗? 或者就这个电路说说电流增益, 谢谢!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是的,Vds不一样,ro就不一样,增益就不一样,所以闭环往往仿出的增益更高。stb仿真本身基于一种理论,这种理论是以前一个国外模拟牛人发的一篇文章,我会去找找吧,你关注一下这个帖子,有进展了我发给你并把文章还有公式附上。

网友B:
回复 楼主:

    公式为(Ti*Tv-1)/(Ti+Tv+2),提出这个方法的是Middlebrook先生
middlebrook.pdf (547.96 KB , 下载次数: 555 ) 这篇文章的P499-500有这个公式的详细推导,有兴趣可以研究一下,呵呵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非常感谢!

网友(2013-07-04):
点点滴滴点点滴滴的的的的

网友:
围观看看那个论文

网友(2013-08-20):
回复 网友A:

    请问反馈网络为电容的时候应该怎么仿真?也就是不知道怎么给运放一个直流工作点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请问下你对输出级的管子的finger 之类的设置有什么样的习惯?输出级的管子对offset电压的影响你是怎么考虑?我是个初学者,希望能指点下,谢谢~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楼主开环仿真,84dB,是不是你的AC信号幅度是3.5V呢? 84dB+20*log3.5=95dB, 考虑到图形的测量误差和94dB的结果很近了。这两种方法得到的结果应高是一致的,因为你的输出电压没有让输出级处于线性区,所以增益不会有什么差别

网友:
   输出级器件的尺寸要和输入级器件的尺寸有相应的比例关系,这个关系就是电流比,比例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第一级输出电压是和NMOS负载的VGS值,这些书上都有。

网友:
回复  huntzxs

    可是这个电路图里面的接法 A到B的增益 和实际上这个两级运放的开环增益应该是一样 ...
引用 楼主:

   楼主开环仿真,84dB,是不是你的AC信号幅度是3.5V呢? 84dB+20*log3.5=95dB, 考虑到图形的测量误差和94dB的结果很近了。这两种方法得到的结果应高是一致的,因为你的输出电压没有让输出级处于线性区,所以增益不会有什么差别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 开环的时候是否需要刻意让输出在vdd/2处?

网友(2014-02-28):
好多热心的牛人

网友(2015-02-04):
我也不懂,stb,不过好像就像先前某楼的同学说的,我对比过ac仿真结果跟stb仿真结果,低频段几乎一样,在高频段才出现偏差。不过貌似也不是太大。

网友:
iprobe方向接反了吧

网友(2015-08-20):
很不错的东东

网友(2017-06-23):
回复 网友C:

,有道理

网友(2018-05-15):
   个人理解,STB的优势在于考虑了反馈网络的负载特性对于开环性能的影响。单位缓冲器不存在复杂的反馈网络,所以STB与直接开环仿真结果差别不大。

网友(2019-04-25):
引用 网友B:
回复 楼主:

研究研究!